求助:看看这个设计合理吗

楼主(2021-04-28):
想做一个工具车柜。放置量具等工具,帮忙看看这种设计是否合理。总体框架由3个厚30角钢焊接成型,图中红色的角钢焊接在框架中,所有抽屉的滑轨都固定在红色的角钢上,这样是否合理,能否稳定,称重性好不好?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希望大家看看给和合理性建议

框架

框架

总体是这样

总体是这样

网友A:
载荷怎么样?

如果载荷超过20KG,建议把两个万向轮改为定向轮,增加推出扶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荷怎么样?

如果载荷超过20KG,建议把两个万向轮改为定向轮,增加推出扶手。

20KG肯定得超啊,放工具,红色的角钢上横向装5个抽屉滑道,能不能承受得住呢?这样的结构?

网友:
看具体承重,角钢问题不大,倒是滑轨可能会崩溃

网友:
某宝很多。

网友B:
钣金直接搞就行了,还要啥角钢框架。
顶多底部搞个角铁平台。
顶板加4个挡边,可以放临时工具,防屁股贱的。

网友C:
角钢焊接外框,为了固定导轨还得在里面焊4根角钢,直接用方管行不行?
另外几个抽屉得有联动安全机构,每次只允许拉出一个抽屉,否则翻车的后果很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钢焊接外框,为了固定导轨还得在里面焊4根角钢,直接用方管行不行?
另外几个抽屉得有联动安全机构,每 ...

方管成本比这个高,这个就是自家用的,所以当时选的角钢

网友D:
自己做比直接买要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比直接买要贵。

正解

网友:
换力士乐30mm型材!!!

网友:
2个定向  2个万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管成本比这个高,这个就是自家用的,所以当时选的角钢

角钢不能承受扭曲,稳定性比方管差些,不知道达到相同稳定性会多加多少角钢,材料都买了,那就做着看

网友:
买现成的一定比自己设计加工的便宜的多。
现成的工具车的侧面导轨也很不错,
但建议购买品牌和价格相对高一些的,会更靠谱。
关于轮子,我不建议使用定向轮,都改成带刹车的万向轮
这样更实用
最好在侧面有个长把手。

网友:
这种抽屉柜用个1.5的板做主立柱框架,1.2的板做包板以及抽屉,在钣金里实在太多了!

网友:
网上这种工具车很多,可以看看老A的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现在的样车来改进!

网友:
建议直接买又省事,几天才搞出来的话成本都在这了

网友(2021-06-10):
引用 网友B:
钣金直接搞就行了,还要啥角钢框架。
顶多底部搞个角铁平台。
顶板加4个挡边,可以放临时工具,防屁股贱 ...

哈哈,设计心理学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