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弹簧反复压缩一段时间后怎么变弯了?

楼主(2021-04-28):
压缩弹簧反复压缩了一段时间后,拆开发现变弯曲了,已经影响到了产品使用。米思米的弹簧,理论寿命100万次,这次拆开卸下的弹簧实际压缩次数大概15万次。每次压缩变形量比厂家标注的允许压变量(100万次寿命)小1-2mm,弹簧的使用环境略脏,有少许灰尘,但没有大颗粒污染物。求教各位。

网友:
压簧一般都跟导向结构配套使用

网友:
力司百灵。

网友A:
选用的弹簧两端磨平面了吗?有导向吗?

网友B:
制造不平行、加力不对中

网友:
弹簧设计刚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的弹簧两端磨平面了吗?有导向吗?

磨削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造不平行、加力不对中

这个在检测

楼主:
引用 楼主:
磨削过的

有弹簧全长的一半圆柱孔在做导向

网友:
超过了弹簧的屈服强度了,就会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