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件剪裁问题

楼主(2021-04-28):
啥也不说,先上图,
第一个方法:用面剪裁,提示不能完全剪裁,
感觉不可思议,为什么不能完成?

第二个方法:用实体剪裁,上面端头剪裁是对的,可为什么底下没有剪裁?
也没有提示选择保留哪部分,怎么回事?

网友A:
下面那个允许延伸的选项,左边那个必须有平面,不适用于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允许延伸的选项,左边那个必须有平面,不适用于圆管
你说的那个实体延伸,对于我这个模型没有用
用曲面作为边界时,我做了一个面,超过焊件尺寸,就可以,真奇葩

网友:
“焊件裁剪”命令确实不大好用,或者用“分割”命令吧,
归根结底是多实体布尔操作。。。

顺便吐槽一下SW的焊接件,
多存在多个截面的时候单一的三维草图就不好用了
画个钢平台能画到吐

网友:
solidworks裁剪命令也用的不好,我一般这个不能用,就换一个,只要能达到目的即可。

网友:
在软件里修剪数模,需要让被修剪的数模修剪的面完全贯穿被修剪的体,这样才能形成正常的被修剪格式,才会操作正确。

网友:
好像可以操作的

楼主(2021-06-12):
|大馒头CC发表于 04-30 08:40

好像可以操作的

你啥版本?

网友(2024-08-28):
别放在同一个结构构件里,尽管是不同组也不行,不然就容易失败,或者裁剪出不理想的形式,一根焊件一个结构构件的形式,7楼成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