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长型双面胶贴附辅助夹具

楼主(2021-04-28):
请问下大神,像这种比较狭长的双面胶,有什么么好的简单一些的夹具可以辅助贴附?目前问题:目前人工贴附,贴附歪斜容易占到中间凸起出,或贴附不平整皱起来,导致气密性差(IP6X要求)

需求描述:简易的辅助治具,可以协助对位和贴附

网友:
换点胶工艺

网友:
做个定位工装就好啦

网友:
来个点胶,妥妥解决现有问题

网友A:
如果要做就是整套的,定位工装加装件机械手,配合起来使用,才能保证产品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做就是整套的,定位工装加装件机械手,配合起来使用,才能保证产品定位精度。

除了需要贴的位置准确外,对操作时间希望短一点,还是治具的尺寸不能太大,作业台面只有30*90cm, 还有其他操作步骤要进行,不知道有没有简化板的夹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