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合金表面喷砂本色阳极氧化,运输时表面划伤

楼主(2021-04-28):
6061合金表面喷砂本色阳极氧化,运输时表面划伤,请问有没有不用重新氧化,修补表面漆膜的方法。

网友:
又不是喷漆,怎么修补?

网友:
目测就是为了好看啊,喷点银粉漆凑合一下算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提前保护啊,就是一张塑料膜的事儿。

网友:
看客户对外观的要求怎么样?

网友:
没有精尺寸的情况下可以返阳极氧化。你这个都没有一点保护

网友:
1.假装看不见
2.重新喷
3.弄点其他漆刷一下
4.我选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提前保护啊,就是一张塑料膜的事儿。

我见过的报纸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的报纸居多

劣质报纸会把字反印在零件上,客户收到会给差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的报纸居多

我们出厂全部包保鲜膜,厚厚的缠几层

网友:
我们也有很多6061铸铝件零件,看见国外用软牛皮纸包一层,然后外面是那种软泡沫纸再缠裹包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出厂全部包保鲜膜,厚厚的缠几层

放在地台板上,码好垛之后用缠绕膜。每件还是用纸包,隔开。

有一种带花纹的废纸,喷涂厂很常见,

可能是从家具厂收集回来的,不容易掉色。

网友:
这个不用用银灰色自喷漆把刮伤表面喷一下,看起来效果也是不错了。

网友:
如果真的注重质量和信誉,就老老实实地返工,吸取教训,作好防护。其它的,都是歪门斜道。

网友:
糊弄事  那就补漆笔

网友:
这么贵的零件,一个3毛钱的气泡袋,应该是必要的。

网友:
这个真不能怪运输,你现在查看这个方式,不划伤就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的报纸居多

报纸中的油墨有微弱酸性,当在潮湿环境中,会引起6系和7系铝合金的轻微腐蚀,后续的阳极化过程后会产生麻点缺陷。建议对外观要求高的产品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