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充氮气

楼主(2021-04-28):
设备内部要充氮气,去除氧气,密封性要很好吗  还有排气口要怎么设计,装个单向排气阀??有没有资料参考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好像是氮气置换空气,给你个参考做法。

将现有系统和氮气系统联接后,加压现有系统压力达0.4MPaG左右之后,从排放管线排空。再重复加压、排放步骤数次后,或直到管线中空气含氧量低于1%即可,出口装单向阀,气体不能回流,体流程自己画。

网友:
排气口不用管啊   当然装单向阀也行   密封性看你设备氮气浓度保持要求了。我以前做的也就类似于冰箱门这样,氮气传感器检测浓度低了就放点氮气,一般充一次气够用到开门了。

网友:
最好是装个单向阀。

网友:
是什么设备啊?设备是完全密封的还是会有轻微漏气的地方

网友(点评):
产品是易燃物体 操作时 把里面的氧气排除 防止产品燃烧

网友:
专门有这种的氦气检漏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