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怎么给把模型给没有安装三维软件的人看呢?

楼主(2021-04-28):
请问一下大家,你们做好的模型,怎么给老板或者项目经理看呀?

网友:
截图  写PPT啊

网友:
多个角度切图

网友A:
3D版的PDF文件可以

网友:
保存成exe文件  不需要专业软件  双击即可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版的PDF文件可以

3D版PDF可以向人软件那样三维模型来回转动,放大缩小看结构吗

网友:
SW自带的edrawings保存成exe就行

网友:
Solidworks Sldprt/Sldasm-> edrawing eprt/easm -> html/exe

online viewer: Autodesk

网友:
拿个笔记本,远程控制你的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
把领导叫过来在电脑边看。

网友:
把solidworks模型用edrawing打开,然后另存成*.exe文件,在任何没有安装三维软件的电脑上都能打开。*.exe是一个可执行文件。

网友:
文件,另存为.pdf后缀的文件,左下角点上保存为3DPDF,基本安装PDF的电脑都能看,而且3D图纸还能旋转放大,也能看哪个部件是什么名字。

网友:
做个动画

网友:
作成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3D版PDF可以向人软件那样三维模型来回转动,放大缩小看结构吗

显示效果不好

网友:
手机有个app   SVIEW可以看三维,但是尺寸了什么的都能看,最好还是edrawings

网友:
引用 楼主:
3D版PDF可以向人软件那样三维模型来回转动,放大缩小看结构吗

可以的,在保存文件的时候,保存为PDF文件,然后勾选3D,就可以了;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D版PDF可以向人软件那样三维模型来回转动,放大缩小看结构吗

3DPDF可以放大缩小旋转,但是必须要官方版的PDF软件才能打开,WPS这些都不能打开

网友:
手机下载一个 SView看图纸  微信把三维图发给他  直接就能打开看,还能转动角度 调整透视等等功能强大

网友:
直接保存为3DPDF版本

网友:
转u3d格式,用PDF可以看

网友:
可以导出PDF格式的文件,这样别人用offic e软件就能够打开!

网友:
win10 3d检视器,小画家3D

网友:
有一个云盘可以,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三维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