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mm厚的塑料薄膜 裁切好形状以后 如何摆放整齐?

楼主(2021-04-28):
0.2mm厚的塑料薄膜   剪切机裁剪  然后是人工放置在周转箱的  现在需要把薄膜摆放整齐后放到流水线上的工装里面  所以想问一下如何才能摆放整齐  或者使用特殊设备摆放整齐

网友A:
塑料薄膜上带有静电,然后用高压正负电极进行检料,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薄膜上带有静电,然后用高压正负电极进行检料,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先除静电?  然后怎么摆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薄膜上带有静电,然后用高压正负电极进行检料,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先除静电?  然后怎么摆放整齐呢有没有什么可靠的设备或者方法?

网友B:
裁切机出来就不能让它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裁切机出来就不能让它乱

现在主要是裁切机出来以后没有特定的工装摆放   种类太多了

网友C:
可以尝试用下料后的分拣整料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用下料后的分拣整料装置!

这种是0.2MM厚塑料膜  面积大概是600*700MM    您说的分拣整料装置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能描述一下吗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