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们指教,设计齿轮齿条时计算出来的功率好小啊

楼主(2021-04-28):
问题描述:我想设计如图执行机构中的齿轮齿条,已知一次进给行程为0.3m,最快2s走完,执行机构大概重10kg。根据以上条件计算出来的功率只有1.5W,也太小了吧。前辈们能帮忙看看哪儿出问题了吗?求解惑。
(用的电机是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参数没有功率,可以不考虑功率,但这计算出来的功率实在太小了,心里没底。)(还有一个问题是只知道以上条件,而根据以上条件不能得出转速和扭矩,转速、扭矩和齿轮尺寸有关,那不知道转速和扭矩怎么设计齿轮齿条呀?我当前选择的方法是先假定齿轮的模数和齿数,再进行验算,但也很没底。)

网友:
算什么匀速,匀速时功耗最小

网友:
T=T负+T电机转子,才是步进的扭矩,你只算了负载那块

网友A:
你计算的是齿轮齿条的功率吗?要从最末端的负载往电机端计算等效转矩,然后计算电机功率。你的算法不对。

网友:
没有算安全系数

网友:
高中物理,都忘光了

网友:
4楼是正确的,要从负载端开始计算折算到电机的惯量,然后再折算所需要的的最小扭矩,最后计算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计算的是齿轮齿条的功率吗?要从最末端的负载往电机端计算等效转矩,然后计算电机功率。你的算法不对。

师傅,您V是多少。刚入行好多问题,不是很明白

网友:
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计算的是齿轮齿条的功率吗?要从最末端的负载往电机端计算等效转矩,然后计算电机功率。你的算法不对。

谢谢前辈,您看这样对嘛?麻烦前辈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您看这样对嘛?麻烦前辈啦!

两个力矩不能叠加吧?一个是匀速运行阶段的,运行阶段,电机输出力矩要大于这个值。一个是加速启动阶段的负载力矩,选择电机时,启动力矩大于这个值就可以。

数值我没看,只看了公式。位移公式中用t1这个时间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力矩不能叠加吧?一个是匀速运行阶段的,运行阶段,电机输出力矩要大于这个值。一个是加速启动阶段的 ...

谢谢前辈。把匀速力矩改为克服摩擦力所需力矩好一些,这样最大力矩应该是两个力矩相加。

网友:
这种工况下,用涡轮蜗杆做为升降更合适,输出力大,产生的失败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