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哪里可以买到小型粉碎机其中一个部件(结构)?

楼主(2021-04-28):
弟需要进行一个机械的设计,需要一个小型卧式锤片式粉碎器(如图所示),但是现有查到的厂家卖的都是较大的一个整体的粉碎机。
所以求问各位前辈,哪里可以直接买到这个结构?弟想直接选型。

网友A:
截止到目前,我见到过得好像都是厂家自己随机焊的,都不像标准化后的部件。每个厂家有自己的尺寸,而且这东西好像也没有更换配件这么一说

网友B:
饲料粉碎机了解一下。

网友:
沐风网,10块钱一个,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网友:
如果淘宝没有,就自己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止到目前,我见到过得好像都是厂家自己随机焊的,都不像标准化后的部件。每个厂家有自己的尺寸,而且这东 ...

老哥,也就是说,这玩意没有专门批量生产的厂家对吧?弟只想选一个批量生产这玩意的厂家里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饲料粉碎机了解一下。

饲料粉碎机是全套的,包括电机、传动机构,和这个执行机构。弟只需要这个执行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也就是说,这玩意没有专门批量生产的厂家对吧?弟只想选一个批量生产这玩意的厂家里现成的

实际有没有不敢说,我见到的都不太像批量做的

网友:
有这种常规使用的粉碎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