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创建基准面时不能捕捉到线的中点

楼主(2021-04-29):
测量都可以捕捉中点,创建基准面时反而找不到中点

网友:
鼠标放线段上右键-选择中点

网友A:
我在14版里试了,创建基准面时,参考点确实没法选中点。你可以在做草图的时候,在那条线的中点上画个点,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14版里试了,创建基准面时,参考点确实没法选中点。你可以在做草图的时候,在那条线的中点上画个点,这 ...

是的,我就是这样做的,感觉脱裤子放屁一样,谢谢

网友:
鼠标放上面以后要过一会儿才会出现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