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大神这个结构怎么画出来

楼主(2021-04-29):
求助各大神这个结构怎么画出来,或者什么软件能做

网友:
鸡皮疙瘩掉一地

网友:
异型面画是不可能画出来的,点云,无数个数据你咋画,三维扫描,然后把结果导出来,比如geo magic design X,但只是软件没用啊,但是需要先三维扫描,生成stl文件之类的,光凭软件做不到的,先要硬件扫描数据

网友:
要是我,只画包络面

网友:
这玩意只有把材料灌进蚂蚁窝才能做出这样的形状吧doge

网友:
用inventor2016或以上的版本,有自由形功能,可以做,就是麻烦

网友:
如果没有硬性要求的话,画外形在贴图

网友:
画出来有啥用?  费力的事

网友:
晶格设计,犀牛可以做,要用插件

网友:
做好之后,3D打印出来

网友:
只要画出来一个,其余的整列,镜像,都不难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