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水冷壁排管

楼主(2021-04-29):
水冷壁的排管有尺寸标准吗,单根管的直径和相邻两个管的中心距是多少的国标?

网友:
有请大侠 @和大爷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000a15c55fbfc77da269b1e2.html

参考里面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000a15c55fbfc77da269b1e2.html

参考里面的标准。

只有企业标准吗,那每个企业生产的合不合格是怎么判定的

网友B:
主要看锅炉压力,炉膛热负荷来决定的,一般是管径的1.2-1.5倍来排布,现在基本都是厂家按经验来,没有国标,合不合格看换热率就行了换热率就等于国标了,这是换热能效国标GB 24500-20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锅炉压力,炉膛热负荷来决定的,一般是管径的1.2-1.5倍来排布,现在基本都是厂家按经验来,没有国标 ...

好的,感谢

网友:
专业 热机 标准号 Q/GHG-104-01.16-2002  锅炉水冷壁安装工艺标准 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