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防强光眼镜推荐

楼主(2021-04-29):
各位大佬,求推荐一款能防强光的眼镜。我们是子啊光学镜片的检测,需要再关灯的情况开着强光灯对着镜片,主要是能看清镜片表面的脏点和污物,以方便清洁镜片,但是这个强光灯光线太强,太伤眼镜,现在需要一款防护眼镜,既能看你请脏点和污物,还能削弱光线不伤眼睛。求推荐,谢谢。具体使用情况见附件file:///C:/Users/gxf19/Desktop/%E5%B1%8F%E5%B9%95%E6%88%AA%E5%9B%BE%202021-04-29%20102258.jpgfile:///C:/Users/gxf19/Desktop/%E5%B1%8F%E5%B9%95%E6%88%AA%E5%9B%BE%202021-04-29%20102330.jpg

网友A:
强光有多强?能比得上电焊弧光吗?焊接面罩了解一下

网友B:
看光的强度到底是多少吧,一般的话就用滑雪眼镜,如果不够用的话,就用军用的防眩光眼镜。

网友C:
可以试一试护目镜,电焊防护帽上面的那种深色不透明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雪镜?

这个不行,光线减弱后太暗了,看不清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光有多强?能比得上电焊弧光吗?焊接面罩了解一下

光的强度和自视太阳差不多,关键是我们需要的是要衰减光线强度到不伤眼镜的同时还需要能看清镜片表面的划伤和污物。电焊的护目镜这个我试过,戴上是能防强光,但是也基本看不清镜片表面的情况了,还不如在日常灯光下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一试护目镜,电焊防护帽上面的那种深色不透明的那种。

光的强度和自视太阳差不多,关键是我们需要的是要衰减光线强度到不伤眼镜的同时还需要能看清镜片表面的划伤和污物。电焊的护目镜这个我试过,戴上是能防强光,但是也基本看不清镜片表面的情况了,还不如在日常灯光下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光的强度到底是多少吧,一般的话就用滑雪眼镜,如果不够用的话,就用军用的防眩光眼镜。

光的强度和自视太阳差不多,关键是我们需要的是要衰减光线强度到不伤眼镜的同时还需要能看清镜片表面的划伤和污物。这个不是炫光的问题,是光线太强伤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