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导轨可以吊装吗 ?

楼主(2021-04-29):
如附件,精度是否有影响,是否需要选用轻预压导轨?谢谢

网友A:
没问题,导轨安装要求到达就行

网友B:
可以,现在好多模组都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导轨安装要求到达就行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现在好多模组都这样用

好嘞,感谢。然后从上面打螺纹孔,方便安装

网友:
各种方向的都装过客户想要怎么样的我就给怎么样的

网友:
建议最好反装,让导轨受压,就算出现故障,也不会造成设备损坏

网友:
可以装的,仔细查下手册

网友C:
要计算一下的,查一查选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计算一下的,查一查选型手册

好滴 谢谢,我去米思米上找pdf看看

网友:
导轨最好是受压,还要考虑万一掉落等极端情况的保护
能反装的话最好,东西吊下来走

网友:
一般的导轨轻载情况下,倒装问题不大。如果是重载,需要选四面可受力滚子型导轨

网友:
可以吊装,分型号,得参考手册,导轨安装孔配钻?看着不是很好加工啊

网友:
都可以安装的,楼主放心大胆的用吧

网友:
安装面平整,能达到你的要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