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螺纹问题

楼主(2021-04-29):
超级低水平的小菜鸡发问。一个φ45x1.2的铜管和堵帽都需要车螺纹配合,铜管车内螺纹,深度是15mm,堵帽是车外螺纹。该怎样设计螺纹呢?这个照片只是一个示意图。先感谢各位!

网友A:
看使用用途,不要密封的话就用细牙螺纹,螺距自己选,别车透了就行,堵头螺纹配合上就可以,加个退刀槽。要密封的话可以考虑管螺纹加生料带,不过这薄壁标准螺纹可能够呛,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行不行;或者就用公制螺纹加O圈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使用用途,不要密封的话就用细牙螺纹,螺距自己选,别车透了就行,堵头螺纹配合上就可以,加个退刀槽。要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使用用途,不要密封的话就用细牙螺纹,螺距自己选,别车透了就行,堵头螺纹配合上就可以,加个退刀槽。要 ...

谢谢您,我再去了解一下。也有看过资料,但还是不太能理解。

网友:
试试卡套堵头。

楼主:
这个卡套堵头应该是不适合这个产品吧。很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B:
牙距弄到M43x1,前面加个凹槽,藏一密封圈

网友(点评):
楼主这内径才42.6

网友C:
个人认为,这方案不可行,管壁太薄,不适合做螺纹。想别的招吧

网友(点评):
你也可以试着找个地方加工M44*0.75的螺纹,牙型角60度。拿到实物看看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这方案不可行,管壁太薄,不适合做螺纹。想别的招吧

1.2的管厚应该是能车牙的,之前使用过φ31.8x1.2的不锈钢管车外螺纹。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牙距弄到M43x1,前面加个凹槽,藏一密封圈

好的,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D:
管壁这么薄,还想车螺纹,为什么要钻到牛角尖里面去呢
建议换个思路,焊接个法兰或者别的招,怎么可靠怎么来,要拿出自己有把握的方案,最好遵循国标,可靠性才能好
不是说不遵循国标就一定不行,只是你自己得试错,才能知道行不行(即使别人告诉你了你也得试错!任何事情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E:
搞反了,一般管上做外牙,端部用内牙闷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反了,一般管上做外牙,端部用内牙闷盖。

这个主要是有外观的需要。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壁这么薄,还想车螺纹,为什么要钻到牛角尖里面去呢
建议换个思路,焊接个法兰或者别的招,怎么可靠怎么 ...

感谢你的提醒与建议。之前有做过φ31.8x1.2的管车外螺纹,所以1.2的管厚应该没问题。这个东西算是一个外观件,没有太多的要求。也考虑过其他方式,但目前感觉这样做最方便别人安装也美观。最后还是无奈自己水平太低。。

楼主:
新人第一次使用,所有的回答已经回复了,但好像没显示。请各位见谅。还有就是等级太低,回帖次数有限制,不能第一时间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F:
楼主最好能说下这东西到底是干嘛的,这样大家可以想象别的办法,而不是只考虑怎么弄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最好能说下这东西到底是干嘛的,这样大家可以想象别的办法,而不是只考虑怎么弄螺纹。

这个前面也有提到过,主要是一个外观用途,只不过是安装之前需要把堵帽拿开进行操作,安装完由客户自己装上。所以感觉螺纹是最方便也最美观。也可能是我见识的少,没见过其他结构。很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G:
换个思路.如果只要美观,不如车一个凹槽,用弹簧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个思路.如果只要美观,不如车一个凹槽,用弹簧卡扣

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H:
看了很多大神的回复 都挺专业的
但是考虑到楼主说的只是做外观要求,用502粘住即可,省时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很多大神的回复 都挺专业的
但是考虑到楼主说的只是做外观要求,用502粘住即可,省时省力

哈哈。但是在安装前需要拿走堵帽,不能固定住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但是在安装前需要拿走堵帽,不能固定住呀

拿个平口起子撬开,装完了继续502粘住

网友I:
外观?不要螺纹,做个半球头的塞子,焊接打磨抛光一条龙,以前做过类似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J:
做个自涨紧的堵头,直接塞去管内。靠堵头外圈弹性的涨紧撑住,需要就直接拔出来

网友K:
搞个紧配,敲进去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外观?不要螺纹,做个半球头的塞子,焊接打磨抛光一条龙,以前做过类似的,效果还不错。

需要能拆装的,不然的话可以直接用2mm左右的薄片全焊然后抛光。很感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K:
搞个紧配,敲进去算了

紧配敲进去也有考虑过,但是考虑到要垂直装在墙上,不知道方不方便施工。现在只是打样,先试一下吧。感谢你的建议

楼主:
也是需要和主体材料一样用铜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做个自涨紧的堵头,直接塞去管内。靠堵头外圈弹性的涨紧撑住,需要就直接拔出来

类似这种结构吧,感觉有些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L:
类似这种结构吧,感觉有些复杂

应该没这么复杂,感觉像是类似这样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这么复杂,感觉像是类似这样的结构。

学到了,谢谢

网友M:
不加螺纹怎样?直接一个塑胶堵头塞里面,我以前就这样用过,直接淘宝搜不锈钢圆管堵头

网友:
细牙螺纹再配上密封圈,配合使用密封效果更好。

网友N:
堵帽外螺纹,全扣,带退刀槽即可

网友O:
1.2太薄了,能焊个头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加螺纹怎样?直接一个塑胶堵头塞里面,我以前就这样用过,直接淘宝搜不锈钢圆管堵头

堵头需要铜的。感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N:
堵帽外螺纹,全扣,带退刀槽即可

是的,本来的问题就是确定这个螺纹的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O:
1.2太薄了,能焊个头子吧。

因为安装的问题不能固定的

网友:
壁厚1.2  还是铜材质  套螺纹太不靠谱了  还是考虑别的方式吧

网友:
这么薄加工螺纹肯定不现实了,还是要考虑其他的例如卡口类的结构把!

网友:
弄成盲板形式的。

网友:
8X1.2的管子车螺纹,M8X0.75的螺纹使用中就很容易断裂,改M8X0.5才好点,最后是用直径8X1.5管子配M8X0.5螺纹

网友:
管壁太薄了,车细牙都玄乎,就算车好了,安装还是个问题,管壁太薄,容易变形,加工的时候会变形,运输的时候会变形,安装的时候也会变形,风险大,安装八成会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