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滚筒扭矩如何计算

楼主(2021-04-29):
如图所示,原理:减速电机通过轴带动绿色聚氨酯胶轮,摩擦传动,带动大滚筒转动。
滚筒重量约10t,滚筒直径2698mm。
轴的直径100mm,
驱动减速电机目前型号扭矩2720NM,转速65r/min,2台
想请教各位大神,扭矩够不够?该如何计算?不用考虑转动惯量之类的复杂情况,简化计算即可。

网友A:
1.不要用包胶轮,直接用钢轮,包胶轮时间久了就会开裂;
2.两个减速机最好布置在同一辊道上;
3.电机功率的话还得看你的应用场合和进料情况,只能试出来,大家都是凭经验;
4.整个滚筒最好带点倾斜角。

网友B:
不考虑惯量怎么算扭矩?最简单的公式 启动扭矩=J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不要用包胶轮,直接用钢轮,包胶轮时间久了就会开裂;
2.两个减速机最好布置在同一辊道上;
3.电机功率 ...

LZ的是钢芯包胶轮,防止破坏辊筒表面吧

网友C:
驱动减速电机是哪家的型号?电机为何要翘起来?

网友D:
把滚筒重量分解到胶轮上,计算胶轮上的正压力,在计算摩擦力,然后计算摩擦力的转动扭矩,这是启动后转动的扭矩。启动需要的扭矩按楼上社友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的是钢芯包胶轮,防止破坏辊筒表面吧

纯钢轮就可以了,包胶是个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要用包胶轮,直接用钢轮,包胶轮时间久了就会开裂;
2.两个减速机最好布置在同一辊道上;
3.电机功率 ...

1.其实包胶与否的问题,也考虑过,不包胶可能噪音会大一些。其实包胶也没那么容易坏,不需要经常更换。天天16小时以上使用,一年最多换一次,甚至不换。
2.两台减速确实在同一条轴线上。
3.电机功率我倒不担心,就是扭矩计算这,感觉有点头疼。
4.滚筒是带角度,只不过截图这个  是随手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减速电机是哪家的型号?电机为何要翘起来?

你是说电机倾斜吗?这就是普通的K系列电机,M4安装方式,国内博能 通力,国贸都有 国外的sew

网友E:
引用 楼主:
1.其实包胶与否的问题,也考虑过,不包胶可能噪音会大一些。其实包胶也没那么容易坏,不需要经常更换。天 ...

请教,怎么理解滚筒带角度,是说与胶轮接触面是个锥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滚筒重量分解到胶轮上,计算胶轮上的正压力,在计算摩擦力,然后计算摩擦力的转动扭矩,这是启动后转动的 ...

其实我要的就是你前半部所讲的,计算摩擦力的转动扭矩。
以驱动一端轮为例的话,滚筛总重为G,正压力N=1/4*G / cos39°  =3217.5N,摩擦力F=μ*N=0.18*3217.5=579.15N
接下来的转动扭矩M=F*L=579.15*0.25=144.7875NM。这样算不知道对不对,感觉数值有点小呢

网友(点评):
你算的这部分只是克服摩擦力所需要的的扭矩Tf,也就是正常运行过程中的扭矩,另外还需要计算加速时所需要的的扭矩Ta,电机的额定转矩>Tf,最大扭矩>Ta。另外你还需要估计一个阻尼转矩出来,可以使用安全系数。

网友(点评):
仔细看来,你这种传动类型属于转动型负载,这种传动类型阻力较小(不考虑你滚筒里面的物料,单纯把辊筒当做负载),应该主要考虑惯量计算,而不是扭矩计算,这里的摩擦力并不能用来计算额定扭矩,你可以换成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怎么理解滚筒带角度,是说与胶轮接触面是个锥面吗?

角度是指:图上大而长的滚筒(带网孔),与水平的夹角

网友(点评):
物料是向上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要的就是你前半部所讲的,计算摩擦力的转动扭矩。
以驱动一端轮为例的话,滚筛总重为G,正压力N=1 ...

物料也要算进去,还有料层厚度啥的,蛮难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料也要算进去,还有料层厚度啥的,蛮难算的

物料可以先不考虑,只考虑驱动10t滚筒,需要多少牛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惯量怎么算扭矩?最简单的公式 启动扭矩=JA

如果考虑转动惯量的话,F=Mrrj,这个半径r是指驱动胶轮的半径(500mm/2)吗?J可以是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怎么理解滚筒带角度,是说与胶轮接触面是个锥面吗?

物料是向下走,角度实际没有这么大的,就4~7°,很小,物料顺着倾斜的角度 向下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物料可以先不考虑,只考虑驱动10t滚筒,需要多少牛米。

角速度=65/(2698/500)/60*2π=0.4π
J=1/2m*r2=0.5*10000*(2.698/2)2=9100 Kg.㎡

扭矩=角速度*J=11430 N。M

不知道这样计算是否有正确?为什么你的滚筒这么重?

网友F:
我作过类似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速度=65/(2698/500)/60*2π=0.4π
J=1/2m*r2=0.5*10000*(2.698/2)2=9100 Kg.㎡

角速度那里没太看明白,0.4n?滚筒实际可能没那么重,但差不多,都是H型钢+钢板组成的,是挺重的  轻了怕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作过类似的设备

请指点指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速度那里没太看明白,0.4n?滚筒实际可能没那么重,但差不多,都是H型钢+钢板组成的,是挺重的  轻了怕 ...

字体问题,那是圆周率

网友G:
引用 楼主:
1.其实包胶与否的问题,也考虑过,不包胶可能噪音会大一些。其实包胶也没那么容易坏,不需要经常更换。天 ...

有这么好质量的包胶滚筒,这种胶辊受压力较大时,就会开裂的。

网友:
这几个尺寸给一下

网友H:
这个问题要从实际工况出发才能把功率或扭矩算的更准确。

我大概看了楼上几个计算方法 都是理论算法 但实际工况不太理想化。

第一:压轮由于是包胶的 在受压力过程中 并非绝对的圆形 会被压扁。 这时按照  扭力=F*L 是不对的,要考虑滚动阻力矩 而不是扭矩。

第二:考虑两组轮可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产生径向力 此时计算考虑

第三:惯量计算 启动惯量算出来 算启动扭矩

不能按照理想化计算否则力矩很小  基础公式就不列出来了 查询一下理论力学公式根据实际工况灵活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这么好质量的包胶滚筒,这种胶辊受压力较大时,就会开裂的。

我们找的几家包胶,用着确实还可以,确切说包的是聚氨酯,4组轮调整好,受力均匀的话,两班运转(每班8-9小时),一年只换了一次。
也有质量差的,3个月左右 就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要从实际工况出发才能把功率或扭矩算的更准确。

我大概看了楼上几个计算方法 都是理论算法 但实 ...

您讲的这些确实解答我心里的一些疑惑,每次按照理论来计算,数值都不大,按照这些数值选型基本都没法选。有的数值靠谱一点,但也只是实际工况的下限。理论计算帮助不大,这些东西只能靠经验了吗?

网友(点评):
找一下 搅拌设备相关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找的几家包胶,用着确实还可以,确切说包的是聚氨酯,4组轮调整好,受力均匀的话,两班运转(每班8-9 ...

兄弟,不好意思,误点了个反对,改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好意思,误点了个反对,改不了了

没关系 都小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其实包胶与否的问题,也考虑过,不包胶可能噪音会大一些。其实包胶也没那么容易坏,不需要经常更换。天 ...

10t大滚筒是什么材质,不包胶会不会伤害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t大滚筒是什么材质,不包胶会不会伤害表面?

基本上都是碳钢或者16mn材质的,有人做的是不包胶的形式,也许铁轮驱动的,没那么重,但也轻不到哪里去,长度和直径都在那摆着呢

网友I:
用多厚的钢板?

网友:
你的QQ多少,我联系你

网友:
要把包胶轮的摩擦扭力考虑进去

网友J:
都接到35楼了。也没看出滚动摩擦力矩是多少?摩擦因数u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都接到35楼了。也没看出滚动摩擦力矩是多少?摩擦因数u是怎么确定的?

聚氨酯和普通碳钢的摩擦因数μ,都是网上找的,0.18.也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多厚的钢板?

一般是10-12mm

网友:
滚筒对胶轮的摩擦力那个数值算出来,不过是说明超出这个值会产生滑动摩擦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电机倾斜吗?这就是普通的K系列电机,M4安装方式,国内博能 通力,国贸都有 国外的sew

为什么要倾斜,电机安装支架下面加弹簧是干嘛?电机竖直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要倾斜,电机安装支架下面加弹簧是干嘛?电机竖直不好吗?

竖直放的话,会与大滚筒干涉。
加弹簧是因为电机启动时,会有摆动,用来缓冲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竖直放的话,会与大滚筒干涉。
加弹簧是因为电机启动时,会有摆动,用来缓冲的

第一次见这么加弹簧的,应该是电机轴上套包胶轮弹簧压紧提供摩擦力;这里电机固定应该用扭力臂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K:
第一次见这么加弹簧的,应该是电机轴上套包胶轮弹簧压紧提供摩擦力;这里电机固定应该用扭力臂合适

电机在启动时 会跟着 轮子转一下,在正常运转时也是有轻微的摆动,我们用的这个就是带扭力臂的

网友(2021-06-04):
可以理解成齿轮运动的惯量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速度=65/(2698/500)/60*2π=0.4π
J=1/2m*r2=0.5*10000*(2.698/2)2=9100 Kg.㎡

你的惯量错了这是薄壁圆筒的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