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

楼主(2021-04-29):
请问这个用尺子怎么测量?要测角度吗

网友A:
测什么尺寸都没有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什么尺寸都没有描述清楚

所有尺寸,位置什么的

网友:
不同尺寸 形状 用不同的格尺

楼主:
我这里就游标卡尺和直尺,要角度尺吗

网友B:
大哥 你准备测哪几个尺寸

网友:
图纸标什么就测什么

网友:
如果你是生产/质检:图上怎么标,就怎么测。
如果你是设计(测绘):小时候拿铅笔画过硬币吧?就那么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尺寸,位置什么的

一把游标卡尺足也

网友:
你是想测绘还是产品检验?

网友C:
你是要测绘还是检查,测绘有点难讲。检查的画看图,图纸标的尺寸都要测量。测量工具太多了。

网友:
有那种角度尺的,可以直接测量零件角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就游标卡尺和直尺,要角度尺吗

我看不要测角度。

网友D:
在纸上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 你准备测哪几个尺寸

也就是把它设计出来,那就是都得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测绘还是检查,测绘有点难讲。检查的画看图,图纸标的尺寸都要测量。测量工具太多了。

测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纸上拓

好的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绘吧

引用别人的,看一下。

一、了解分析和拆卸部件
(1)了解分析部件
对测绘对象全面了解和分析是测绘工作的第一步。应首先了解部件测绘的任务和目的,决定测绘工作的内容和要求。可通过观察实物和查阅有关图样资料,了解部件(或机器)的性能、功用、工作原理、传动系统和运转情况,了解部件的制造、实验、维修、构造和拆卸等情况。
1. 分析测绘对象(平口钳)的功用、性能和特点
下图是机用平口钳的轴测图。它安装在铣床或钻床的工作台上,用它的钳口来夹
紧被加工零件,以便加工。它由活动钳身、固定钳身、底座、丝杠等19种不同零件组成。钳身可以回转360度,以适应加工需要。钳口宽136mm,最大张开距离为170mm,钳口深36mm。

2.分析测绘对象(平口钳)的工作原理
(1)夹紧或放松 从它的轴测图中可以看出,转动丝杠时,由于挡圈、圆锥销和丝杠上轴肩的限制,使丝杠在固定钳身是孔内不能做轴向移动,只能原地转动,从带动螺母做轴向移动,而螺母是用沉头螺钉挡圈固定在活动钳身上的,活动钳口也是用沉头螺钉固定在活动钳身上的,所以当旋转丝杠时,活动钳身便可带动钳口左右移动,以夹紧或松开工件。固定钳口用圆桩头六角螺钉固定在钳身上。
(2)钳身回转 滑板用圆栏头内六角螺钉固定在活动钳身上。以T型槽用螺栓、垫圈和六角螺母将固定钳身固定在底座上。松开六角螺母时,钳身可绕心轴做旋转运动,以满足对工件加工时不同位置的需要。
以上述两条传动路线为核心,应再进一步分析装配关系、制造和拆卸情况等。
(二)拆卸部件
拆卸部件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拆卸前应先测量一些必要的尺寸数据,如某些零件间的相对位置尺寸、运动件极限位置的尺寸等,以作为测绘中校核图样的参考。
(2)要周密制定拆卸顺序,划分部件的各组成部分,合理地选用工具和正确的拆卸方法,按一定顺序拆卸,严防乱敲打。
(3)对精度较高的配合部位或过盈合,应尽量少拆或不拆,以免降低精度或损坏零件。
(4)拆下的零件要分类、分组,并对所以零件进行编号登记,零件实物对应地拴上标签,有秩序地放置,防止碰伤、变形、生锈或丢失,以便再装配时仍保证部件的性能和要求。
(5)拆卸时,要认真研究每个零件的作用、结构特点及零件的装配关系,正确判别配合性质和加工要求。
二、画装配示意图
装配示意图是在拆卸过程中所画的记录图样。零件之间的真实装配关系只有在拆卸后才能显示出来,因此,必须过拆边画装配示意图,记录各零件间的装配关系,作为绘制装配图和重新装配线的依据。
图11—25是136机用平中装配示意图。装配示意图一般以简单的线条画出零件的大致轮廓,按国家标准规定的简图符号,以示意的方法表示每个零件的位置、装配关系和部件的工作情况。对各零件的表达,通常不受前后层次的限制,尽要能把所有零件集中在一个视图上表达,如有必要也可补画其他视图。图形画好后,应将各种零件编者按上序号或定出零件名称(要与零件标签上的编号一致),对于标准件还应及时确定标记。测绘较复杂的部件或机器时,必须画装配示意图。

三、 测绘零件画零件草图
零件草图(徒手图)是画装配图和零件图的论据。部件测绘中画零件草图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除标准件之外的其余所有零件都不得必须画出零件草图。如136面用平口钳共有19 种零件,除9种标准件只需定标记(列出明细表)之外,其余10种非标准件都不得必须画出零件草图,
(2)画成套零件草图,可先从主要的或大的零件着手,按装配线关系依次画出各零件草图,以便随时校核和协调零件的相关尺寸。如平口钳,可先画固定钳身、活动钳身、底座、丝杠,再画其他零件。
(3)两零件的配合尺寸或结合起来面的尺寸量出后,要及时填写在各自的零件草图中,以免发生矛盾。如活动钳身和螺母的配合尺寸,其螺母不 ,活动钳身不 ,应及时对应地填入各自的零件草图中。
四、画装配图
(一)拟定表达方案
根据装配示意图和所有零件草图、标准件明细表,按§11—3所述的原则、步骤,拟定部件的视图表达方案。
136机用平口钳的表达方案如图11—26e所示,共采用主、俯、左三个基本视图“A”、“B”“C”三
局部视图,每一视图各有表达侧重,可以满足平口钳的表达要教学秩序。
1.主视图
补充表达主视图尚未表达而又必须表达的内容。
(1)俯视图用来表达固定钳身、底座和活动钳身等零件的外部形状和相对位置。
(2)载视图采用了平、半剖视,一半表达外形,一半表达固定钳身与底座的连接情况以及与活动钳身的配合关系。
(3)局部视图“A”表达底座零件的底面局部外形和装螺栓用的圆柱孔及T型槽的形状。
(4)局部视图“B”表达活动钳身侧面外形及螺钉与有关零件的连接关系。
(5)局部视图“C”表达固定钳身上有一拱形凸台,上边有刻线,钳身正常位置时固定钳身上的零线与底座上的零线对齐。
上述表达方案,较好地反映了机用平口钳的要作原理、零件草图先画装配草图。再画装配图。
(二)画装配图的具体步骤
136机用平口钳装配线图的画图步骤,见图11—26a —f。
(1)布置图形,画基准线,见图11—26a。
在布置图形前,应先选比例、定图幅,留出标题栏、明细栏的位置和填写技术要求文字说明的部位。然后,于根据表达方案布置图形,画主要基准线。
通常用主要轴线、对称中心线、对称线以及主要零件的主要轮廓线作为画各视图的主要基准线,将各视图定位。如图11—26a,主视图上要画出丝杠的轴线,心轴的轴线和底座的底面位置线;左视图上要画出平口钳的对称线和立轴的对称中心线;左视图上要画出平口钳的对称线和底座的底面位置线。
(2)画底座和心轴,见图11—26a。
画底稿,一般先画主要装配线干线,逐步向外扩展。其步骤先后因部件结构特点而异每一步骤所涉及的零件应几个视图联系丐来画,以对准投影关系保证作图的准确性和提高作图速度。对于平口钳,也可先画固定钳身、丝杠,再画底座、活动钳身等。
(3)画定钳身、固定针口和丝杠11—26a。
(4)画活动钳身、活动钳口和其他零件,见图11—26a。
(5)画基本视图之外的其他视图和结构细节,见图11—26a。

画出部件的基本视图反映其主要结构和主要装配关系的基础上,继续画出其他视图和各视图上尚未表达完整的结构细节。对于平口钳,要注意三个局部视图与本个基本视图间的投影关系及其标注的正确性。完成底稿,再画标题栏、明细栏。
(6)检查、加深、画剖面线、注尺寸;编写序号、明细栏和技术要求,如图11—26af。完成部件装配图后,应仔细校核,防止有误。
五、 画零件图
根据装配图和零件草图,整理绘制出一套零件工作图,这是部件测绘的最后工作。画零件工作图时,其视图选择不强求与零件草图或在总规模图上的该零件表达完全一致,可进一步改进表达方案。经画装配图后发现零件草图中的问题,应在画零件工作图时加以改正。注意配合尺寸或零件相关尺寸应协调一致。零件的表面粗糙度等技术要求,可参阅有关资料及同类或相近产品图样,结合和产条件及生产经验加以制订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别人的,看一下。

一、了解分析和拆卸部件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别人的,看一下。

一、了解分析和拆卸部件

这个吊啊   太详细了

网友:
三坐标测量打点设备来打点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