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2mm厚的钣金件2次折弯时,边线法兰命令中的折弯半径选多大?1mm还是默认值?

楼主(2021-04-29):
大家好!下图中,设备外罩的门,这个钣金件需要折弯2次,要用到solidworks钣金模块的边线法兰命令。板厚2mm,第1次折弯时边线法兰命令中,折弯半径选的是1mm,第2次折弯时边线法兰命令中,折弯半径该选多大?折弯半径还选1mm,还是选边线法兰的默认值?谢谢!

网友A:
你发的图上不是0.75吗

网友:
最好折弯半径选择同大小的半径,这样不用更换折刀。一般别人也不会因为折弯半径大或者小0.5给你换折刀,都是一种刀就给你做出来。

网友:
实际上你出图后,激光折弯这边的排版师傅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折弯系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图上不是0.75吗

0.75mm是边线法兰命令的默认半径,只是我把默认半径的勾去掉了。

楼主:
如果用Q235钢板做钣金件,板厚2mm,最小折弯半径是0.5*2=1mm,对么?

网友:
钣金属性里设置好后   一直用默认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0.75mm是边线法兰命令的默认半径,只是我把默认半径的勾去掉了。

那如果你没有特殊的目的,用这个默认值就可以。我一直习惯用板厚的一半作为折弯半径值,但后来一个专做钣金的告诉我他通常会用板厚的0.3-0.4来作为折弯半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你没有特殊的目的,用这个默认值就可以。我一直习惯用板厚的一半作为折弯半径值,但后来一个专做钣 ...

和钣金厂的模具也相关的

网友(点评):
是的,所以我仍然按板厚的一半出图,从来没有加工厂家提出过异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你没有特殊的目的,用这个默认值就可以。我一直习惯用板厚的一半作为折弯半径值,但后来一个专做钣 ...

那么你给钣金厂的是什么文件格式?有没有给3D文件?

网友:
一般钣金的折弯R都是等于或大于钣金厚度的,这个太小实际工况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给钣金厂的是什么文件格式?有没有给3D文件?

量产的零件2D为主,3D为辅。偶尔一两件试验性质的,直接给个3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