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O型圈的问题

楼主(2021-04-29):
这是一个O型圈平面密封的图,我想问下,可以像图里这样,槽宽和O型圈线径做得一样吗?因为我们正常使用,槽宽都会比O型圈大。

网友:
这样不行,O型圈没有地方变形会剪烂。设计手册都有明确槽宽尺寸

网友(点评):
这个回复的快,所以楼主你听他的没错

网友:
圈的压缩量就没地方了

网友A:
你要非这样那我建议你要做深点。

网友(点评):
哄瞎子跳井,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非这样那我建议你要做深点。

不是我要这样,是我看到别人的图这样,所以有点疑问

网友:
槽宽按国标走吧,如果嫌麻烦就选进口的O圈,直接用样本上的槽宽尺寸

网友:
建议参考ISO 3601

网友:
米思米选O型圈会给开槽标准  机械手册 没怎么研究过 应该有标准的

网友:
 适用范围:用于密封没有工作压力或工作压力很小的场合

材料:丁腈橡胶 XAⅠ 7453

HG/T 2811—1996(表旋转轴唇形密封圈橡胶材料)

标记示例:

(a)直径d1=10mm,长度500mm的圆橡胶,标记为

圆橡胶 10×500 JB/ZQ 4609—1997

(b)直径d1=10mm,d2=5mm,长度500mm的圆橡胶管,标记为

圆橡胶管 10×5×500 JB/ZQ 4609—1997

公称直径
d1
3
 4
5
6
8
 10
 12
14
16
 20

d2

3
 5
 5
 6
 6
6
8

极限偏差
±0.3
 ±0.4
±0.5
 ±0.6
 ±0.8

网友:
为什么不按标准或手册设计呢?标准或手册都是经过多年试验或经验积累形成的。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不然橡胶圈不会起到效果。。。

网友:
一般槽宽会大一点,足够密封了。

网友:
具体请参考:GB-T_3452.3-2005_液压气动用O形橡胶密封圈_沟槽尺寸

网友:
这个资料也忒老了吧

楼主:
不是我按这样设计的哈,我肯定是按标准槽宽槽深设计,只是看到其他的图这样设计,所以来问问大伙,这个是怎么回事哈

网友B(2021-06-10):
这种设计一般用于防止安装过程中密封圈脱落,用久了密封圈容易变形,再次安装没了弹性,需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计一般用于防止安装过程中密封圈脱落,用久了密封圈容易变形,再次安装没了弹性,需要更换

有道理

网友(2021-07-12):
看用的地方吧,我记得《GBT 6070-2007 真空技术  法兰尺寸》推荐的槽宽与线径一样,《GB-T 3452.3-2005 液压气动用O形橡胶密封圈沟槽尺寸和设计计算准则》推荐的槽宽比线径要宽

网友:
我们做,一般都是槽宽开正公差0.1,深度按标准做

网友(2021-10-15):
按misumi上的槽宽好了 简单直接

网友(2021-12-08):
这个也要看你的工况的,一般情况下,沟槽的宽度都要大于O形圈线径,但是有一种真空密封则是几乎完全填充沟槽

网友:
如果是气动的,可以按照JB/T6658-2007气动O型圈沟槽尺寸及公差

网友(2023-07-07):
楼主,你问的实际是,标准为什么要这么设计。一般情况下,标准都是告诉你怎么去做,而不是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些为什么的问题,一般是作为标准编制说明或者企业机密存在的,或者是在教材中存在的。在实践中,一般情况下,只需要熟悉标准并能够熟练应用标准即可。至于为什么的问题可以作为爱好去探讨。

网友:
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