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的定位有哪些问题

楼主(2021-04-29):
如图,底部的气缸转动180°,中间的丝杆轴跟着转,从而带动丝杆螺母顶升;两侧为导向轴;
我总感觉定位有点问题
比如说 这个装置倒过来的时候,那么整个装置的重量都集中到联轴器上面了,这样没问题吗
中间的轴一旦往下掉,意味着平面轴承也会往下掉,这个定位不可靠啊

网友:
哪个是平面轴承?

网友:
倒置过来肯定不行。你分析的没错。

网友:
你不是有推力轴承承受重量,倒过来就反过来设计,在加辅助限制轴向

网友:
1,上板开丝杆避空孔。2,轴承安装位直接换标准件圆法兰丝杆支座组件(LEB)角接触球轴承系列 .3,旋转气缸,联轴器安装更换不方便,建议加大孔(大于联轴器外径),气缸从下往上锁螺丝。另外为什么不用电机旋转?个人见解!

网友:
这个意思,垂直放置的丝杠,负载吊在哪儿呢

网友A:
粉色的轴不是有联轴器台阶定位吗?联轴器上端面有定位吗?

网友B:
我也没看出来哪个是平面轴承。。。

网友:
就升几毫米,要这么小题大做吗

网友:
不是顶升吗?干嘛要倒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看出来哪个是平面轴承。。。

握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粉色的轴不是有联轴器台阶定位吗?联轴器上端面有定位吗?

粉色轴肩就是承重的。

联轴器上端面是自由的。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这个装置还会运动,然后成倒置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