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这种结构如何画出来

楼主(2021-04-29):
求助各位大神,这种结构如何画出来或者什么软件能做出来

网友:
画着玩吗?还是画出来要加工?

网友:
这是3d打印的拓扑结构

网友A:
只要是有一个孔画出来,其他的整列或者镜像,就能轻松的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有一个孔画出来,其他的整列或者镜像,就能轻松的画出来。。。

这种孔状结构,杂乱无章,不是镜像出来的。

网友:
你先画个真实尺寸的二维图发上来

网友:
画一个孔就可以了,其他用文字、公式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算法

请问有具体的软件么

网友:
FoamGeo闭开孔泡沫和海绵结构建模模块

网友:
3d max科研建模——多孔海绵的绘制

C4D科研绘图第32讲--多孔材料

网友:
泰森多边形

网友:
谢谢分享。等大神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