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升降桌的结构

楼主(2021-04-29):
升降桌桌腿导向是什么结构,从图片看就是型材嵌套,,那噪音应该很大,而且间隙大了不会晃吗,还是内部有其他的机构,另外两侧的同步升降怎么实现的,有了解的麻烦说一下,谢啦

网友A:
搜索一下乐歌升降桌,原来用过他家的东西!

网友:
便宜的,就用榻榻米手摇升降器;高端的就用电驱的,配个控制面板或者手机app。

为啥升降要有噪音?办公室那么多升降的转椅,没见调整的时候有噪音,pdd买的也不至于有噪音,最多被ju罢了。

网友B:
就我一个没看到图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我一个没看到图片么?

你不是一个人

网友:
u=3220370060,274444527&fm=26&gp=0.jpg 同步时靠这个配件实现的,同步换向器

楼主:
图片没传上来,升降倒是可以用电推杆或丝杠实现,导向不知道怎么实现,看这个厂家就是方管嵌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没传上来,升降倒是可以用电推杆或丝杠实现,导向不知道怎么实现,看这个厂家就是方管嵌套

我见过有的升降桌是直接大小两个矩形管之间装轴承做导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没传上来,升降倒是可以用电推杆或丝杠实现,导向不知道怎么实现,看这个厂家就是方管嵌套

lz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cmiw.cn/thread-102762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索一下乐歌升降桌,原来用过他家的东西!

乐歌做的比较大

网友(2021-09-17):
海仕凯或者捷昌不是更大么

网友:
我卖这种方形型材似的电动推杆的。

网友C(2022-10-27):
你是哪里的,微信发我一个,我加你,全部资料都有

楼主(2023-02-22):
引用 网友C:
你是哪里的,微信发我一个,我加你,全部资料都有

我微信15610126607,刚看见,朋友方便的话升降桌资料发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没传上来,升降倒是可以用电推杆或丝杠实现,导向不知道怎么实现,看这个厂家就是方管嵌套

有没有想过他的导向可能做在底部看不见的地方,因为上部要看起来很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