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21-04-29):
请教一下伺服电机如何选型,假设使用750W电机(额定转速3000转、额定扭矩2.39nm)、丝杆直径32、螺距5mm加一个1:10的减速机,机构是垂直运动应该怎样确定负载最大是多少KG?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A:
垂直运动的话  从下向上运动  而且是刚启动的时候  是力矩最大的时候  你要想算最大负载  那就计算那个状态  套公式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对,这个计算的是最大转矩,等于加速转矩+额定转矩,额定转矩=M*g*T/2pi/n,T是导程,n是机械效率,一般是0.9,另外需注意转动惯量要匹配。

网友:
步进电机经过减速机之后的扭矩为T=2.39*10=23.9Nm,负载F=2*pai*T/p=2*3.14*23.9/0.5=300.184

网友(点评):
5mm等于0.5米吗?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表格!

伺服电机选型计算(自动计算版).xls

网友:
您好,我是北京裕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精密行星,谐波减速机等,同时代理安川伺服电机等。我可以把公司资料给您看一下,做个参考,或者我让技术跟您联系来帮您解释一下,方便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或者您加一下我的微信,19903158807,王女士。

网友:
有直线电机 模组运动平台可以联系我

网友:
东方马达官网有选型软件,里面可以填参数进行计算选型

网友C:
这种选型是不是可以直接找马达厂商直接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选型是不是可以直接找马达厂商直接选

可以啊,他们帮你选型,你把要求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他们帮你选型,你把要求给他。

主要是想知道怎么去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表格!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运动的话  从下向上运动  而且是刚启动的时候  是力矩最大的时候  你要想算最大负载  那就计算那个状态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