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钣金折弯后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2021-04-29):
公司的钣金件都是发外加工,尺寸在两米内(工件尺寸都在此范围内)用卷尺量都不会差一毫米,突然想了解一下如今设备能达到的精度,不知社区那位大侠比较内行,先谢谢回复

网友:
这个可以咨询一下卖折弯机的厂家。我们也外发加工。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A:
我先说一个,板材先区分标厚,实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说一个,板材先区分标厚,实厚

这个水分太多了,标厚3毫米不锈钢板只有2.7毫米。现在激光下料的误差不知道是多少,折弯又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水分太多了,标厚3毫米不锈钢板只有2.7毫米。现在激光下料的误差不知道是多少,折弯又是多少

我今天还碰到一个钣金厂和我说标厚3.0,实厚2.99,我有点懵圈,不适应啊1.20→1.19;
2.0→1.99;
3.0→2.99;

网友(点评):
这个看件的大小,我们的件一般不是很大,一般数控机床1米左右在正负0.5左右就差不多了,撞过刀的和搬了几次的可能会差很多,还和折弯师傅经验也有点关系!

网友(点评):
折弯最大的影响还是板厚的确定,来得冷轧板,盒装的好一点,散的公差范围更大,所以展开计算都有大的影响,有1.2的量出来只有1.0几的,差距很大的!

网友:
确实这样,普通的钣金折弯机精度能控制在正负0.5已经很不错了,数控折弯机的话,精度稍微高一些!

网友:
一折正负0.15,两折正负0.25,三折正负0.35左右。

网友:
钣金我都不标公差的,一般下料他们采用激光下料的话,误差是很小的,也不排除会有±1mm差异的情况。一般设计的时候尽量做大公差

网友B:
现在钣金折弯后的精度并不是取决与你的设备新旧 就算你老掉牙的设备 只要折弯系数能搞准 钣金精度理论上是 0  根本不存在1毫米 0.5毫米什么 不准的原因在于你的设计系数没放很准 还有 板材是有纹理方向的 换个角度是有区别的 各项异性 不是同性 这个也影响折弯 折弯成1MM 那么精度期是很差了 系数设置不准 不管你是一万米 只要你折弯的起 系数准不存在1MM这么大精度误差 如果折弯好几道 那么倒影响累积吧 还有买的板材厚度标准不 也影响很大 很多公司买非标板

网友C:
板材是有纹理方向?金属板材有纹理方向吗?没听说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板材是有纹理方向?金属板材有纹理方向吗?没听说过。

轧制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轧制的方向

谢谢,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还碰到一个钣金厂和我说标厚3.0,实厚2.99,我有点懵圈,不适应啊1.20→1.19;
2.0→1.99;
3.0 ...

板材有两种:一种是标厚,厚度差很多;一种是足厚,基本上不差。可以跟供应商说明自己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钣金折弯后的精度并不是取决与你的设备新旧 就算你老掉牙的设备 只要折弯系数能搞准 钣金精度理论上是  ...

有没有机床的说明书,现在一般专业钣金厂用的是那种?

网友:
我用过的百超激光切割机切割精度,2mm的板,切割精度保证±0.04/M。所以说钣金精度只要折弯系数或K因子用的准确,折弯精度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