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传感器的安装

楼主(2021-04-29):
转矩传感器是用什么零件连接到轴上的

网友:
一般情况是联轴器,你发的图看不出来

网友:
是不是传感器端面和轴端法兰连接在一起?

网友:
它的中心应该有一个孔,用来连接轴,直接插入即可。

网友:
串联到系统中,有的是直接联的,有的是联轴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