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帮忙看一下这种设计齿轮齿条的方法对吗

楼主(2021-04-29):
问题描述:设计如图所示齿轮齿条执行机构,参数中执行结构加负载质量为10Kg,行程、速度和加速时间已知。但平时设计齿轮都是根据功率、力矩和转速来设计齿轮的,但由于不知道齿轮直径,所以以上三个数据都不知道。我现在采用的方案是自己根据设计软件选择齿轮的模数和齿数,然后再进行齿面接触疲劳强度和齿根弯曲强度的校核。这样的方案可不可以呀?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希望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在设计齿轮齿条时,首先需要根据工况(如:移动负载、移动速度、到达距离)来选择模数,模数决定齿轮齿条机构是否能够胜任工作,有足够的强度不至于断齿。
摘抄了以往的设计思路,仅供参考:
1、根据载荷确定模数m
2、确定从动件齿轮的分度圆直径D,D=m*z(式中,z为齿轮的齿数)
3、齿轮的齿数需要根据载荷的扭矩、结构来综合考虑,扭矩大时,齿轮的齿数可选大一点,这样的齿轮直径就大一点,反之可以将直径做得小一点。记住上面这个关键的公式:D=m*z,这是一个重要的公式
4、确定了齿轮的分度圆直径D后,就可以算出分度圆直径的周长,假设为L
5、L就是齿条的有效长度,考虑此条的运行和安装,一般,实际的长度应该大于L,具体大多少,在结构设计时考虑就可以了。

网友B:
个人感觉 现在齿条传动应用的比较少。。。类似的直线运动都被步进电机+导轨取代了。。。可能是我的行业没接触到吧

网友C:
现在这种都是直接用伺服电缸了,上次有客户就你这样的方案,后面换了电缸,少用了很多配件,而且调试也好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 现在齿条传动应用的比较少。。。类似的直线运动都被步进电机+导轨取代了。。。可能是我的行业没接 ...

齿条在长的桁架地轨上面用的比较多的,行程长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计齿轮齿条时,首先需要根据工况(如:移动负载、移动速度、到达距离)来选择模数,模数决定齿轮齿条机 ...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种都是直接用伺服电缸了,上次有客户就你这样的方案,后面换了电缸,少用了很多配件,而且调试也好调 ...

谢谢前辈分享!

网友(2022-12-12):
楼主你图片那个资料来源哪本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