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结构变为斜齿轮+蜗杆,齿形设计。

楼主(2021-04-30):
求助论坛大佬:
现在使用的是蜗轮蜗杆,将来想设计成斜齿轮+蜗杆的结构。
根据蜗轮蜗杆的参数如何设计斜齿轮的齿形参数;蜗杆能否保持不变?
先谢过大佬!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斜齿轮替代蜗轮?你把斜齿轮的参数、齿形等等调整为和蜗轮一样来配合蜗杆,那这个斜齿轮不就是蜗轮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斜齿轮替代蜗轮?你把斜齿轮的参数、齿形等等调整为和蜗轮一样来配合蜗杆,那这个斜齿轮不就是蜗 ...

斜齿轮加工更适合我现有的工艺、设备。

网友:
直线电机模组可以取代吗

网友:
设计斜齿轮的齿形参数,这个没法两者融合,两权相中,取其一!

网友:
斜齿轮与蜗杆传动效率,一般很少见到这种传动机构。

http://www.cmiw.cn/thread-359696-2-1.html

网友:
我见过龙门铣的刀架子,就是用斜齿轮和蜗杆调整角度的。
做传动不太好,蜗轮与蜗杆是线接触,斜齿轮与蜗杆是点接触。

网友:
很少用,但是可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斜齿轮替代蜗轮?你把斜齿轮的参数、齿形等等调整为和蜗轮一样来配合蜗杆,那这个斜齿轮不就是蜗 ...

只需要变动跨棒距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