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左右卡爪可变开度机械手

楼主(2021-04-30):
1.    垫片垫在气缸下面是否合理? 垫在左面的两个支撑快下面更好吧? 我设计的时候好像从来都不搞这个垫块,这里需要这么精确吗?
2.    浮动接头的原理,设计浮动接头时需要注意什么? 一般都是选用浮动接头的,不用接头直接用气缸的螺纹连会损坏气缸,浮动接头怎么就能浮动了呢?
3.    中间的齿轮轴左右位置安装的时候如何调整呢? 气缸安装的时候没有设计腰孔
4.    夹具为什么用大小不同的齿轮? 用相同大小的不是更简单设计吗?

网友A:
1.可以无需垫片,那点误差,浮动接头可以调节
2.气缸亦无需腰孔,因为浮动接头螺纹联接,可调节。
3.若你齿轮设计成一样,两齿轮与齿条是过定位,根本转不动。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可以无需垫片,那点误差,浮动接头可以调节
2.气缸亦无需腰孔,因为浮动接头螺纹联接,可调节。
3.若你 ...

一个齿轮与齿条啮合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齿轮与齿条啮合即可。

啮合一个就不是这样的空间布置了

网友:
楼主上面的夹圆棒的用齿轮传动实现夹紧,这个机构比较难保证其稳定性;机构不建议自己设计制作,会有失败的风险,最好是用气动执行部件,如平行夹爪气缸,完全可以实现这个动作。

网友:
浮动接头用于消除气缸和被驱动件因平行度不够或者不同心导致的误差,浮动接头前端一般有±5°的可纠偏角度,保护气缸活塞杆和气缸内部密封圈不收损坏,同时也降低了加工件的制造难度,延长气缸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