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传动的90度变向问题。

楼主(2021-04-30):
链条传动能不能像皮带传动一样,加一个变向链轮和一个张紧链轮实现90度的变向?求各位机械到佬解答!本人觉得这个传动是有问题的。

网友:
不能啊,链节之间不都是死的吗

网友:
画法有问题,但是实际上这种带动几个轮子的情况不少见。最好是用个双排中间链轮转接下,直接变的话,因挂上的齿数比较少,容易崩齿。

网友:
在同一个平面内90°,我觉得可以,做好包角。

btw,图中是一个什么小车?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正时链条

网友A:
我印象中换皮带了吧

网友:
可以,农业机械上很多的

网友:
可以考虑通过三级传动来实现换向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中换皮带了吧

好像各有优缺点,都不是压倒性的,我对发动机不了解,但知道那么恶劣的工况有这么个东西,正时皮带的绕法更是恶劣很多

网友:
太正常了,可以用

网友(2021-06-04):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中换皮带了吧

链条才是高端

网友:
不可以,链条要在同一平面上的

网友:
链条好在终身,问题噪音大啊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2022-04-14):
可以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