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Mechanical2017中轴计算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1-04-30):
我需要用cad做出一根传动轴轴的弯矩图,首先要分析斜齿轮的受力大小以及方向,但是我发现cad计算的绝对值是正确的,但是方向总是和我手动分析的不对,请各位大哥们帮忙看看。以下是我手动分析的图,我假设了两种转向,都和cad的对不上

Fa是轴向力,Ft是圆周力,Fr是径向力,主动齿轮左旋

楼主:
这里是我用AutoCAD设定的:1. 轴的转向为逆时针,因为AutoCAD是国外的软件,我不确定他们的视图是否和国内一样,所以手动分析时设置了两种转向

2. 齿轮设置为主动件,左旋

3. 齿轮的受力大小

用autocad的齿轮受力大小和我手算的数值是一样的,但是就是方向不同,cad里面主动齿轮的圆周力(Fz或者Ft)怎么会和转向一样呢??
即使视图表示方法不同,主动齿轮的圆周力也应该和转向相反才对啊?

楼主:
好的,我大概知道了,这里的主从动件似乎是以轴为参照物,而不是两对啮合齿轮

网友:
国外图纸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都有,可以自己规定。

主动轮也就是驱动轮,计算时也是自己设定的呀,如果你手动计算下来的方向与软件计算相反,就是你把斜齿轮的受力方向搞错了。

网友:
是不是哪里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