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机的液压泵,这个密封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2021-04-30):
如图,求大家帮忙!有没有相关样本?

网友:
矩形密封圈,可自制拼接

网友:
如果不用O型圈,这个一般都是定制的,里面也有。

网友:
宽槽中不是放密封垫的,是压力回流平衡槽

网友:
密封垫有定制款的,网上可找

网友:
密封圈可以把周长算出来,去定制,圆形密封圈也可以放到这种椭圆形槽里,只要中心线周长相等就行。

网友:
三楼正解,楼主可以考虑选用!

楼主:
谢谢大家,原密封圈发硬了,以为是什么特殊材质

网友A:
找原厂家就好啦。定制的东西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原厂家就好啦。定制的东西太贵

原设备 厂家就是外购的,这个泵无厂家,无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