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推料机构

楼主(2021-04-30):
这里面滑块导路过MN中点,为啥滑块的行程H=E1E2的长度呢?

网友:
平行四边形。

楼主:
如何证明呢

网友A:
E1F1平行且等于E2F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1F1平行且等于E2F2.

根本原因是E1和E2关于MN轴对称。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4-30 20:51
根本原因是E1和E2关于MN轴对称。

明白了。
这里有个条件:滑块导路中心线过MN中点。我感觉这个条件并没有什么用啊,是不是根本不需要强调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本原因是E1和E2关于MN轴对称。

对的。

网友:
杆1和杆2共线时与滑块导轨平行此规则成立!

网友:
我的哥,这不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形吗?

网友(2021-06-21):
二二terre特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