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 打开fluent出现 the fluent application failed to start

楼主(2021-04-30):
workbench 打开fluent出现 the fluent application failed to start,单独可以打开fluent,这是怎么回事,重装了几遍,还是这样。上午还可以用,但是下午弄了一下udf,所以改了一下环境变量,还要改了一下fluent文件里的udf.dat文件,workbench里面就打不开fluent了。重装了之后也不行C:\Users\lkenggineer\Desktop\1.png

网友A:
你到哪一步出现了这个提示?看你都到了求解那一步了

网友B:
如果另外新建模型呢?还会有相同的问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哪一步出现了这个提示?看你都到了求解那一步了

这是我在没有出问题之前做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另外新建模型呢?还会有相同的问题点?

也有,重新安装也有,现在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C: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万分感谢

ANSYS 安装过程中出现the FLUENT application failed to start 的解决方法 - 哔哩哔哩专栏 (bilibil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