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solidworks中移动面时报错,为何?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楼主(2021-05-01):
大家好!solidworks中移动面时报错,报错信息如下:没能按所指定的参数移动面。尝试减少所指定的距离或更改所指定的方向。为何?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面太多了?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你的脑袋上

网友:
方向不对,很多面根本不在一个方向上,得选择在同一个方向上的面朝一个方向移动

网友:
没看懂,楼主是哪个面沿哪个面移动?

网友:
听3#的吧

网友:
移动的时间只能指定平面,不能把连带的斜面也可牵扯进去了!

网友:
3楼的回答 是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