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配合,圆柱在槽里滑动,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5-01):
路径配合,圆柱在槽里滑动,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求解,如何操作

网友:
零部件顶点选择要配合的是实体面,路径选择中心线试试。

网友:
没看懂楼主是什么问题??是不能按你的意愿滑动吗?

网友:
是要实现装配动作吗

网友:
建议选择两条单一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