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的一个零部件正处于退回状态,当前无法访问此装配体。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2021-05-01):
大家好!solidworks中,我想在装配体文件中插入零件时,报错,报错信息如下:装配体中的一个零部件正处于退回状态,当前无法访问此装配体。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好多按钮都变成灰色了,用不了。

网友:
按钮变成灰色为不可用状态,因为软件还在上一个步骤中运行,这步骤的按钮当然不能用。

网友:
你取消退回不就行了,人家都给你说了故障原因,还在这儿问

网友:
就是上一个命令还没运行完,你找找那个页面的操作还在进行中,把那个操作完成就好了

网友:
把这个装配体外所有窗口关闭

网友:
一般灰色的状态都是没有被激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按钮都变成灰色了,用不了。

你这个新机架 方通 是自己画的吗?

网友A(2021-06-15):
引用 楼主:
好多按钮都变成灰色了,用不了。

请问你怎么解决的,我这里现在动都动不了,点什么也没反应,网上查都说退出,那不废话,知道怎么退出还问啊。

网友(2021-08-2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试了一下,确实只要把装配体其中的零件的蓝色退回条拉到最下方就可以;或者不行的话就先往上拉再往下拉,但要拉到最下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怎么解决的,我这里现在动都动不了,点什么也没反应,网上查都说退出,那不废话,知道怎么退出还问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试了一下,确实只要把装配体其中的零件的蓝色退回条拉到最下方就可以;或者不行的话就先往上拉再往下拉,但要拉到最下方

网友(2022-07-18):
不懂装懂的一大堆

网友:
有一个零件在编辑 退出就好了

网友(2022-10-27):
SOLIDWORKS装配体处于退回状态的解决方案日期:2022-06-27 11:32:25 发布者: ICT-Ming 浏览次数:1868次经常有工程师询问“阿Ming,我的装配体出现了一个问题,反复提示装配体处于退回状态。无法加入装配体,也没发现有什么退回状态,警告的图标也没有。”这个时候请不要着急,这种现象很常见。

经常有工程师询问“阿Ming,我的装配体出现了一个问题,反复提示装配体处于退回状态。无法加入装配体,也没发现有什么退回状态,警告的图标也没有。”这个时候请不要着急,这种现象很常见。

第一种方法,我们关闭SOLIDWORKS,重新打开此装配体,打开后你将会得到一个弹窗(见下图)询问您是否想将含有退回状态的零件往前推进,我们点击“是“即可。

如果没有此弹窗。可能是由于你勾选了弹窗左下方的“不再显示”,此时,你要到SOLIDWORKS——系统选项——信息/错误/警告右下方的区域里去找此弹窗,勾选它并点击确定,下次打开装配体时便会显示出来了。

第二种方法,如果没有此弹窗,我们现阶段只能用最笨的方法,打开设计树里每个零件的下拉框,寻找最后一个特征是处于压缩状态的零件,打开此零件,发现其退回控制棒处于回退状态,我们可以将其拉至特征的最下端即可。如果实在是不需要几个特征我们可以手动压缩或者删除这些特征。

网友:
我遇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编辑某个零件的时候,处于退回状态就直接关闭了。处理方法就是文件夹里找到这个零件打开,把退回条拉到最底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