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洗砂机怎么确定电机

楼主(2021-05-01):
请教前辈们洗砂机怎么确定电机,技术标准是5.5kw

网友A:
请搜《选矿设计手册》

网友B:
从末端负载依传动链往电机轴端推算,考虑机械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搜《选矿设计手册》

前辈,我看了这本书,没有提到洗砂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末端负载依传动链往电机轴端推算,考虑机械效率。

这个末端负载是指什么啊,主轴转矩还是负载的功率?

楼主:
机器长这个样子

网友C:
是不是这种结构的机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种结构的机器设备?

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末端负载是指什么啊,主轴转矩还是负载的功率?

传动链最后端的执行结构是什么?指的是执行机构的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看了这本书,没有提到洗砂机

分级设备

网友:
信息给足点,别人也好更仔细帮忙参考啊。

网友:
直接咨询电机厂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