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座设计求助

楼主(2021-05-02):
我想做一个底座,上面可以搭间板房,可以用叉车装卸。我这样设计底座,会有问题吗,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板房重量大约在1T,有劳各位了

网友A:
留那两孔干啥的?叉车从底直接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落地的,而且叉齿叉下面风险大,会倾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那两孔干啥的?叉车从底直接不就行了。

底跟地面接触的,没有缝隙,当板房建在上面的时候,不留孔的话,叉车没法弄

网友(点评):
以前岗亭厂,集装箱房厂,干活,就是叉车直接叉,没留这种孔。干活的时候地下垫起来留空。

网友B:
你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貌似不是常见的三维cad

网友C:
没问题 这种底座我们实际项目中用到过 具体方钢规格我给忘了多少了  但是上面带的设备肯定不止1T了   保密都懂啊 截个边边角角给你看一下

你这个可能中间要加一根主梁,具体强度你用有限元分析看一下  应力不超过方钢需用应力就没问题

网友D:
下面两个方形的孔是用来穿叉车的吗?

网友E:
总重控制在1吨,总体尺寸是多少?框架是什么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貌似不是常见的三维cad

草图大师软件

网友(点评):
这似乎不是机械行业用的,楼主是其它行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两个方形的孔是用来穿叉车的吗?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 这种底座我们实际项目中用到过 具体方钢规格我给忘了多少了  但是上面带的设备肯定不止1T了   保密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重控制在1吨,总体尺寸是多少?框架是什么型材?

尺寸是2.6m*4m,材质我想用镀锌方管q235

网友:
在底面开2 way的叉车牙齿的通道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尺寸是2.6m*4m,材质我想用镀锌方管q235

方管尺寸和壁厚是多少?感觉1吨挡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管尺寸和壁厚是多少?感觉1吨挡不住。

四周框主梁为120*80*4.0厚
加密次梁为80*40*3.0厚

网友:
布肋方式不是最优的,可以查阅机械设计手册 布肋方式的经济型

网友:
叉车孔能靠下边么。从你的图片看,靠上边托在筋板上了,最好是托在底部主框架上更可靠

网友:
  注意观察下流动板房的结构。

网友:
现在很多工地都有活动房  都是你这样的功能 可以去工地看看 现成的成熟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貌似不是常见的三维cad

他这是草图大师吧,景观和建筑常用的

网友:
参考一下集装箱

网友:
抄一下集装箱的底板。

网友:
擦,xx厨卫的市场集成摊点就是这个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