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solidworks零件文件中,特征“切除-拉伸”里的正交切除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21-05-02):
大家好!solidworks零件文件中,特征“切除-拉伸”里的正交切除是什么意思?比如,下图中,我在一个钣金板上打孔,勾选正交切除,与不勾选正交切除,区别在哪里?谢谢!

网友A:
在一个弧形板上打孔勾选  不勾选正交切除各做一个 你就看出区别了 (别人我不告诉)

网友:
其实就是垂直于草绘平面,利用画出的草图把零件给消减掉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一个弧形板上打孔勾选  不勾选正交切除各做一个 你就看出区别了 (别人我不告诉)

这种简单操作实践一把,永远就记住了,也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