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式液压系统的设计

楼主(2021-05-03):
前辈们,菜鸡在学校图书馆翻阅了很多关于液压系统设计的书籍,开式液压系统设计都有很详细的过程说明,特别是像机械设计手册上,每一个数据求的根据也都给了;但是闭式液压系统毕竟有一些开式所没有的,其具体的过程设计在诸多的书籍里也都没找到,网上百度也没啥有用的发现,社区里倒是有前辈发过一个公司的讲座PPT,但是大多数是在说产品啥的菜鸡想请教各位大佬有啥书籍或者电子资料里面对闭式液压系统进行较为全面的讲解的?
菜鸡觉得闭式液压系统的压力是一直保持的,但是不清楚其中的双向定向液压泵及电机如何选择,还有补油罐的体积计算,还用不用考虑输油管路啥的

网友A:
10多年前曾经设计过一个闭式液压系统,闭式液压系统泵用的是撒奥-丹佛斯180闭式泵。建议你多咨询闭式泵的技术支持,他们能给你很多有用的帮助,包括系统设计的注意事项。

建议先找个闭式的液压泵样本看看,闭式液压系统与开式液压系统有很大不同。
1、闭式系统要增加液压油散热器,由于液压系统的液压油一直在循环工作,散热不如开式系统;
2、闭式系统的油箱不用设计太大,由于液压油都在管路及系统里;
3、闭式系统的液压泵是双泵系统,液压泵集成一个小排量的补油泵,在系统压力不足会自动补充液压油;
4、液压泵驱动电机或者柴油机的转速由系统需要的液压油流量来确定。电机功率由后端驱动机构的负载决定,依传动链由执行机构往电机端计算,功率计算要考虑传动效率。我们那款产品液压泵用柴油机驱动的;熟练运行T=9550*P/n这个公式。
5、液压管路计算与开式系统一样,吸油管路、压力油管路和回油管路计算要用各自的流速。

网友B:
我有这本PDF书资料,楼主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本PDF书资料,楼主需要吗?

远祥前辈可否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多年前曾经设计过一个闭式液压系统,闭式液压系统泵用的是撒奥-丹佛斯180闭式泵。建议你多咨询闭式泵的技 ...

感谢晓昀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多年前曾经设计过一个闭式液压系统,闭式液压系统泵用的是撒奥-丹佛斯180闭式泵。建议你多咨询闭式泵的技 ...

分析到位

网友(2022-06-29):
引用 网友A:
10多年前曾经设计过一个闭式液压系统,闭式液压系统泵用的是撒奥-丹佛斯180闭式泵。建议你多咨询闭式泵的技 ...

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