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超高精度的杠杆千分表

楼主(2021-05-03):
如题,目前我们使用的是三丰的513-401系列千分表,分度值1um,全量程误差4um,全量程示值误差5um,想请问有没有分度值更小精度更高的千分表?有同行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楼主,您为什么限定用杠杆千分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为什么限定用杠杆千分表呢?

你好,因为主要是用来测量设备装配后的主轴的同轴,承台的水平、主轴/承台的垂直度3个指标,打表是相对来说最好用的办法了;

网友A:
扭簧表使用效果怎么样?
“电感式”测微头试过吗?
测量微小位移,除了分辨率,压触力大小,支撑系统刚性,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簧表使用效果怎么样?
“电感式”测微头试过吗?
测量微小位移,除了分辨率,压触力大小,支撑系统刚性 ...

感谢,扭簧表看了下,好像只能测形状尺寸以及形状公差(圆度、直线度)不能测位置公差(同轴度等),希望能给点更详细的资料;
电感式这种的话,我们内部有激光干涉仪可以用,但就是调试太麻烦了,一次就要个把小时

网友:
日本PEACOCK孔雀双表盘杠杆式百分表PCN-2E,楼主可以考虑选用

网友B:
要高精度有条件的话用三坐标去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高精度有条件的话用三坐标去测。

我不是单个工件啊,我是设备上的,三坐标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