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长轴两头轴承位圆跳动检测

楼主(2021-05-03):
平时是在大理石平台上,用V形块架住两头,然后打标检测的。现在想做个治具提高检测效率。
—— —— ——
走访了一些做丝杆/轴件的供应商,发现不少是类似图片这种检测治具的。
想咨询的问题点:
1,按检具的十分之一原则,假设我要求两端的跳动为0.02,那检具误差是0.002;那像图片这种导轨+安装块+轴承的方式,这累计的误差是做不到0.002的吧。甚至有的供应商说用的导轨还是普通级精度的。
2,希望有师傅解释一下图示这类治具是怎么保证检测精度的。

网友:
测圆跳动没什么问题,测全跳动 等大神解释

网友A:
用偏摆仪试试

网友:
它肯定还有其他机构用来固定的,绝不简单就一个位置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偏摆仪试试

我们不用偏摆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