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铰链在高温烤箱中使用

楼主(2021-05-03):
铰链材质本体是铝合金的,轴用40cr和SK7材质的卡簧(两者咬合产生扭矩),在高温烤箱工作的时候,铰链会产生咯吱咯吱的异响,这是咋回事?轴热处理硬度47±2   卡簧37±2

网友:
压缩空气的声音吧?

网友A:
这个需要把结构具体画出来

产生异响可能是 轴和铰链的内孔配合时 两个种不同材质的线性膨胀系数不一样 导致间隙或者干涉

所以需要把两种配合公差列出来,在根据温升计算两种配合件我间隙值。

网友(点评):
这是大佬

网友B:
高温环境下最好不要用铝合金,用不锈钢最合适!

网友:
可能是两种金属在高温下膨胀系数或延展性不同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把结构具体画出来

产生异响可能是 轴和铰链的内孔配合时 两个种不同材质的线性膨胀系数不一样  ...

轴径5.01   卡簧内径4.83    就是会不稳定   有没有办法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温环境下最好不要用铝合金,用不锈钢最合适!

不锈钢不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温环境下最好不要用铝合金,用不锈钢最合适!

应该是铸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