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前辈们指点:这种丝杆升降机构常用吗?可行吗?设计需要注意什么要点?

楼主(2021-05-03):
问题描述:用如图所示的丝杆做升降机构,螺母转动,丝杆不转,这种方案可行吗?需要注意的要点有哪些?比如用滑动丝杆还是滚珠丝杆?丝杆主要用在如图二所示的装置中的升降部分,有没有更好的布置方式?经验缺乏,希望前辈们能指点一二!

网友:
滑动丝杆?直接说梯形丝杆,方便自锁

网友:
买个标准配件,提升机不就行了,搞这么麻烦

网友A:
螺母旋转,丝杆不动,与螺母连接的是哪个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母旋转,丝杆不动,与螺母连接的是哪个零件?

皮带

网友:
三个机构三个动作,承载不重的情况下,没问题

网友:
滚珠丝杆传动效率高,但是没有自锁;滑动丝杆有自锁,但是传动效率低

网友:
机械设计 的传动方式就那么几种

为何会有各式各样的方案?

还是工况不一样 选择不一样。

所以要把实际工况列出来, 比如 线速度 启动加速度 负载多少 负载是否偏心 还有是否需要同步 以及上下精度 成本控制 等等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从何而谈

网友:
这种结构,如果整个体积不大的还可以,如果体积较大的两侧容易卡死,因为运行时两端受力不均匀。

网友B:
四轴升降同步如何解决。受力是否均匀,是否会憋住。升降承重如何,衬套很容易损坏,准备如何选型?丝杆磨损是否考虑进去。

网友:
如果是负载比较大的可以考虑用蜗轮蜗杆升降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轴升降同步如何解决。受力是否均匀,是否会憋住。升降承重如何,衬套很容易损坏,准备如何选型?丝杆磨损 ...

四轴用直线轴承,应该问题不大.承重不大的话,用梯形丝杆+耐磨衬套足够.承重的话.....

网友:
我们一般用气缸或者油缸升降,目前的问题是压力不均衡,有轻微抖动

网友:
网上搜一下,有现成品卖

网友:
不易加工,还容易卡死

网友:
可行,这结构我用过。但有几个要点,行程不能太长,负载不能太重,同时转速不能很高。否则会不稳定,抖动

网友:
受力不均匀的话,是否可以考虑布置配重块?

网友:
不是太舒服,勉强凑合能用

网友:
看这图,负重应该不大,用丝杆没问题啊,用同步带,电机带自锁

网友C(2021-06-04):
存在偏心力矩的情况下最好还是判断下是否会憋到

网友:
用同步带可行吧,大家讨论下,我对传动也一知半解,
我觉得丝杆多用于力大,传动精度高的,一般的同步带也行

网友(2023-04-08):
引用 网友C:
存在偏心力矩的情况下最好还是判断下是否会憋到

这个是否会卡死怎么计算的啊?除了计算里不平衡外,好像还有加工和装配误差,那个影响好像更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