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要起吊东西,我图里的蓝色方管,和灰色工字钢的受力怎么算啊

楼主(2021-05-03):
我现在蓝色方管是80*80,壁厚5,长度2500MM ,工字钢是14号,长度2100MM,现在查机械设计手册可以知道截面积和惯性矩那些数据,但我不知道怎么计算它们能承受多重的东西?请问我该去哪里找计算的公式呢(不知道怎么发图片),就是移动式的龙门吊,

网友A:
这个没图真没法说了

网友:
如果有3D模型,用有限元做分析看看强度和刚度是否满足,相对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图真没法说了

请问怎么发图片出来啊

网友B:
IE好像发不了图片,用其他的浏览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E好像发不了图片,用其他的浏览器试试

我是用QQ浏览器,我待会试试手机行不行

楼主:
就是这个图片

网友:
把他简化成一根简支梁与2个杆件

网友A:
你这工钢上面还得有个架子才比较好吧,这样吊不了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工钢上面还得有个架子才比较好吧,这样吊不了多少的。

大体是这样,工字钢上装电葫芦吊,就是不知道怎么算方管和工字钢的承重,不清楚该选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体是这样,工字钢上装电葫芦吊,就是不知道怎么算方管和工字钢的承重,不清楚该选什么型号的

这个知道,修车常用这个吊起车厢或驾驶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知道,修车常用这个吊起车厢或驾驶室的

就是想弄清楚怎么选材料的尺寸型号

楼主:
救救孩子

网友:
只学了点皮毛,楼主解决了没有,回来跟一下贴,感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体是这样,工字钢上装电葫芦吊,就是不知道怎么算方管和工字钢的承重,不清楚该选什么型号的

使用SolidWorks的Simulation插件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SolidWorks的Simulation插件计算一下。

我去找找

网友D:
这个结构吊2t以下,,,超过得万分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结构吊2t以下,,,超过得万分注意安全

好的

网友:
最好是模型简化后再3D CAE分析软件里面进行分析!

网友E:
没有图片问题很难描述清楚!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最好是放到3D CAE分析软件里面去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图片问题很难描述清楚!

这样的

网友:
找一本《起重机设计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