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时,怎么计算它会不会干涉

楼主(2021-05-04):
我想折弯一个盒子,我该怎么计算它在折弯两条短边后,折长边式会不会干涉

网友:
没看明白是什么样的盒子

网友A:
多问问现场的操机员,比理论计算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问问现场的操机员,比理论计算强多了

我们是要外发加工,所以沟通比较麻烦

网友B:
钣金有这个功能

网友:
那你可以这样!画好以后发给供应商报价的同时问问他们能不能做得出来!然后不能做得话问一下为什么!这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吼深

这个要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钣金有这个功能

请问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
尺寸有多大,如果是你截图的这个折弯结构形式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同问:如楼主那样的图是没有问题,但把折弯的边加长,软件就可能发出干涉的警告,但不知道长多少就会出现干涉。我现在是按二维图验收钣金外协件,至于供应商怎么展开下料我不管,也不懂,也没法试验,只会按理论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如楼主那样的图是没有问题,但把折弯的边加长,软件就可能发出干涉的警告,但不知道长多少就会出现干 ...

看来要多学习了

网友:
这个要看折弯刀是什么样的?

网友E:
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把自己的手掌当成折刀,与折边成45度斜插进去,折边不碰到手就能折。当然折边高度不能超过折弯机所能折的最大高度。

网友F:
看折弯刀具,每个加工厂的加工能力不一样,标准刀具的话可以查资料,有计算公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折弯刀具,每个加工厂的加工能力不一样,标准刀具的话可以查资料,有计算公式的

公式要去哪里查呢?

网友:
根据成型界面已经折弯刀具,在CAD模拟位置(如图)。

网友(2022-05-21):
引用 楼主:
我们是要外发加工,所以沟通比较麻烦

那么你找错了发外的加工商。

在哪个坐标,报个联系方式,

论坛里面大把懂技术讲道理,说话好听的钣金拉单xiao姐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把自己的手掌当成折刀,与折边成45度斜插进去,折边不碰到手就能折。当然折边高度不能超 ...

甲方叫我做U槽,304,4.0mm实厚,2米多长,尺寸45*45*45,我说钣金不好折,他们不管。

只能含泪多收钱。

网友:
没尺寸单看图片 只要不超过折弯机行程就没问题

网友(2022-11-24):
钣金放样时可以避开,纯粹的理论没用。

网友:
这个是看折弯上模的长短的,可以长短刀拼一下,一般这种折弯一刀的不需要专门考虑

网友(2023-01-12):
我猜你现在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