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没有机械传动各种计算公式,或者有没有这样书籍推荐一下

楼主(2021-05-04):
机械传动计算

网友:
成大先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闻春梆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网上搜一下,下载就可以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设计资料,楼主可以参考: 机械设计计算

网友:
机械传动要熟练作用T=9550*P/n这个公式,还有各个传动副的机械效率。对于直线运动的公式为P=F*v,还有螺母丝杠传动的公式,其实就那么几个,自己好好总结下,整理出来有助于理解,用的多了就熟练了。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5-04 23:24机械传动要熟练作用T=9550*P/n这个公式,还有各个传动副的机械效率。对于直线运动的公式为P=F*v,还有螺母丝杠传动的公式,其实就那么几个,自己好好总结下,整理出来有助于理解,用的多了就熟练了。
谢谢前辈  有没有那种实例讲解,这样比较好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  有没有那种实例讲解,这样比较好理解。

推荐你买一本《自动线与自动机》,买个二手书纸版书,好好看看。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5-06 18:58
推荐你买一本《自动线与自动机》,买个二手书纸版书,好好看看。

大师能不能加你微信   我是做纺织机械  好多关于要根据齿轮  皮带  链条 各传动比推算出总电机功率和扭矩,是否可以带动各传动机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