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格式保存问题

楼主(2021-05-04):
我把设计软件升级成SolidWorks2020以后,图纸另存成PDF文件时出了问题,只有文字,没有图框和图形。
请教大侠们是啥问题,咋处理?

网友A:
有可能是阅读器软件的问题,是adobe官方pdf阅读软件吗

网友(点评):
以前也用的这个pdf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阅读器软件的问题,是adobe官方pdf阅读软件吗

应该不是阅读器的问题,Sw的问题

楼主:
有哪位大侠碰见过同样问题吗??

楼主:
同时JGP文件也存不成

网友B:
装个PDF虚拟打印机,比另存成PDF可靠的多。

网友:
也有可能是图层没有设置好!

网友C:
下载一个那个字体就好了,叫什么忘记了

网友:
应该是sw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一个那个字体就好了,叫什么忘记了

和字体有关?

网友:
和字体有关  百度收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个PDF虚拟打印机,比另存成PDF可靠的多。

赞成!

网友:
如果是线框之类的,是不是保存时图层隐藏了?

网友:
可能是PDF设置的问题。装个高版本的软件。

网友(2021-06-12):
什么版本?

网友:
安装这个字体---arial unicode ms.t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