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传送带选用三相异步电机之后,如何传动?

楼主(2021-05-04):
请问传送带选用三相异步电机之后,如何传动?需要减速箱吗?除了机械传动如何控制速度?还有功率如何计算,怎么选型?(求告知

网友:
楼主缺一个计算手册,上传一个仅供参考!

网友:
‘’传送带选用三相异步电机之后,如何传动?‘’这句话问的!

最后端执行机构是什么?转速是多少?是否需要减速机,由最后端执行机构转速(或速度)与所选电机转速来决定。

功率,扭矩和转速的计算,反复作用T=9550*P/n这个公式。

网友A:
百度文库里的,应该有你的答案 https:/wenku.baidu.com/view/fe1d8637e418964bcf84b9d528ea81c759f52e2b.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文库里的,应该有你的答案 https:/wenku.baidu.com/view/fe1d8637e418964bcf84b9d528ea81c759f52e2b.ht ...

感谢您

网友:
谢谢分享。点赞大家的支持

楼主:
您好 看不到附件 是因为等级还不够吗